[求助] 带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二级运放的PSRR问题

楼主(2024-08-08):
我的两级运放加classAB加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PSRR很低,初步发现是由于开关电容共模反馈后接了一个共源极负反馈,其受电源电压影响很大所导致的,但是去掉后共模反馈没法工作,想问问大神该怎么处理,我觉得得把这里的共源极负反馈换成其他的反馈最好是受电流控制的这样受电源电压影响就比较小,请大家提出看法!

两级运放和偏置

两级运放和偏置

开关电容电路

开关电容电路

仿真电路

仿真电路

波形图

波形图

网友A:
cmfb电路是第二级的输出反馈到第一级?  两级都要cmf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fb电路是第二级的输出反馈到第一级?  两级都要cmfb吧

可以检测第二级输出电压反馈到第一级的尾电流管,可以只用一级CMFB。

网友B:
输出的VOP和VON是不是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的VOP和VON是不是搞反了

没错

网友(2024-09-22):
你的共源级反馈,p diode下方的偏置接到主运放的nmos的gate不太合适,应该接到第一级的pmos的g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