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极管 LDO

楼主(2024-08-08):
有大佬可以帮忙分析一下这个LDO电路吗?
主要的疑点在于这种结构不像一般的LDO结构做电阻分压之类的,那是怎么改变VO的呢

网友A:
怎么改变VO的呢就ref 改变阿,
举例如 7805 . vref =0v  Vo=5v . vref =1v 可能V=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变VO的呢就ref 改变阿,  举例如 7805 . vref =0v  Vo=5v . 但 当 vref =1v 可能V=6v
...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比如这个LDO有三个挡位,分别是3V,3.3V和5V,按照您的说法,可能Vref对应的三个电压x1,x1+0.3,x1+2,在电路图里可以看到PTAT电流,利用电阻R14*Iptat+k*VBE能凑出一个温漂较小的Vref,比如x1,那x1+0.3或者x1+2就得让k为小数,这里又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2025-05-26):
楼主你好,请问这种复杂三极管电路你有没有做过仿真,是否使用的virtuoso进行的仿真,我现在也遇到了三极管搭建的电路,仿真时碰到了一些问题可否请教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