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Z仿真无法运行

楼主(2024-08-09):
请问在使用virtuoso进行pz仿真的时候出现这种错误怎么解决呀?

而且这个PZ仿真在仿简单电路时可以用,可是稍微复杂一点就不能用,网上说是内存的原因,清理了很多次也没有用,请问有知道的吗?

网友A:
版本低了,换新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低了,换新版本

我用的是IC618,淘宝买的,是因为版本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低了,换新版本

请问是虚拟机的版本低还是virtuoso的版本低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IC618,淘宝买的,是因为版本问题吗?

spectre、ic可能都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ctre、ic可能都低了

请问有合适的版本推荐吗?我在淘宝上看都是618,有没有那种完整的带虚拟机打包好的安装包

网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_vHvB9uKArF4yLYDnpHiw
提取码:zlgh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_vHvB9uKArF4yLYDnpHiw
提取码:zlgh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 ...

这个可以运行pz仿真吗?我的那个是淘宝买的,结果不能运行,哎

网友:
你可以试试

网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npvwMV2iBecqNKQpRyKhg?pwd=re62
提取码:re62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5的分享
没用可以试试这个

网友B:
你为什么要去淘宝买,这个上面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npvwMV2iBecqNKQpRyK ...

好嘞,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为什么要去淘宝买,这个上面挺多的

我嫌麻烦,就去淘宝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_vHvB9uKArF4yLYDnpHiw
提取码:zlgh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 ...

有安装教程吗?

网友B:
直接用vm打开新的虚拟机就行,选择解压后的文件夹,然后选择我已移动,选择我已移动,选择我已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vm打开新的虚拟机就行,选择解压后的文件夹,然后选择我已移动,选择我已移动,选择我已移动 ...

懂了,谢谢哥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vm打开新的虚拟机就行,选择解压后的文件夹,然后选择我已移动,选择我已移动,选择我已移动 ...

我两个都试了一下,好像还是无法仿真PZ

网友B:
一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错误?

是的,报的相同的错误,我之前简单的电路还能仿真PZ,这两个好像连RC电路的pz都不能仿,不知道为啥,人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错误?

你用的是上面的吗?难道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B:
我刚刚试了仿一个放大器,能跑pz啊?

网友B:
后面那个发的我现在也在用啊,仿pz没遇到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那个发的我现在也在用啊,仿pz没遇到这个情况

你那个能仿真5管OTA输出再接RC滤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试了仿一个放大器,能跑pz啊?

好奇怪,是因为我没有用你的那版虚拟机吗?

网友B:
我仿一个二级运放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仿一个二级运放都没问题

为啥我的不行,我很崩溃啊,就这种电路就不能仿

你是开环仿真吗?我是随便挑了一个输入端作为pz的输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啥我的不行,我很崩溃啊,就这种电路就不能仿

我也遇到了,请问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请问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我还是没解决,之后换了几个版本的软件还是不行,我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D(2024-12-16):
请问有解决吗

网友: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shes-spectre181-aps

这里说如果MOS管的电容是频率的函数,因此不能进行pz仿真。我用同一个虚拟机,anlaogLib里的理想电容电感搭出的电路是可以进行pz仿真的,用了实际的pdk mOS管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解决吗

没解决,悲

网友:
我知道了,如果晶体管是BSIM4的模型就不能跑pz,如果是BSIM3v3就可以,我试了tsmc18rf的工艺库可以跑,但是SMIC就不能,你换个工艺库吧

网友:
蹲一个解决方法,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仿真单管子可以,但是仿真差分电路就报错了,而且使用的同一个工艺库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