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与tran

楼主(2024-08-09):
老哥们,我要仿一个3.8-40VLDO的输出,DC扫描是2.7V,tran仿真是3.1V,请问该以哪个为准,两个仿真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建议看看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还有3.8-40VLDO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4-10-25):
肯定电路那有问题了。这2个不会差很多的

网友:
你tran仿真的时间足够长吗?你可以看看你tran的图有没有稳定。DC是你tran完全稳定之后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