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TL代码always块里可以用连续if吗

楼主(2024-08-09):
比如
always@()begin
    if()
    else if()
end

写成

always@()begin
    if()
    if()
end

这样可综合吗?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可以这样写,只是多个if中对同一变量赋值后面值会覆盖前面的。

网友:
可以,现在编译器都可以处理这种,但是维护的时候不好维护

网友:
可以,综合也可以识别,只是同一变量后面赋值会覆盖前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