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极管正向导通过电流能力

楼主(2024-08-09):
想问下大家,对于一个二极管正向导通过电流能力有没有一个参考值。比如10U的尺寸能过多少ma电流呢?工艺比如说是0.18u。工艺文档也看了,没找到有描述

网友A:
应该是有的,器件说明那边会有一些曲线,还有就是perimeter和esd peoformance的表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的,器件说明那边会有一些曲线,还有就是perimeter和esd peoformance的表格 ...

好的 谢谢

网友B(2024-11-19):
我也是想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想知道的

哥们是刷积分的吗

网友:
真诚小鲨鱼快刷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