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在centos上运行virtuoso有遇到这个问题吗?

楼主(2024-08-09):
最近centos服务器突然启动不了virtuoso了,有大佬知道什么情况吗

楼主:
希望大佬不惜赐教

网友A:
动态库问题,可能是少装了,不匹配或者版本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库问题,可能是少装了,不匹配或者版本不对

两台服务器同时出现这个问题,愁死了,感谢大佬解答。请问动态库问题具体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台服务器同时出现这个问题,愁死了,感谢大佬解答。请问动态库问题具体怎么解决呢
...

都是这个问题的话,可能 软件本身自带的你没有加载

网友B:
这个abrt看着有些奇怪。要不先关了服务试试
$ systemctl stop abrtd
$ systemctl stop abrt-oo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这个问题的话,可能 软件本身自带的你没有加载

大佬方便说一下具体怎么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abrt看着有些奇怪。要不先关了服务试试
$ systemctl stop abrtd
$ systemctl stop abrt-oops ...

好的,试一试

网友:
有后续吗大佬们

网友C:
$install_dir/tools/bin/checkSysConf 跑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stall_dir/tools/bin/checkSysConf 跑一下就知道了。

结果是这样,什么也看不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结果是这样,什么也看不出

电脑如果联网了 大概率是中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如果联网了 大概率是中毒了

有可能,不是6月30号redhat官方不在维护centos了嘛,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只能重装吗

网友:
如果你不搞  重装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