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启动时给BST电容充电发生上下管同时导通

楼主(2024-08-09):
这个问题比较严重,说起来有点长。
小弟在仿真一个BUCK_DCDC核的降压充电芯片,功率部分结构如图:

因为都是NMOS做开关所以上管要开启必须给BST电容充电将上管驱动部分抬高电压域。由内部LDO提供的VCC给BST电容充电。

驱动部分工作流程是:前面检测芯片正常要开启开关;一开始时下管开启,SW拉到0,VCC给BST充电直到检测到BST_OK,关闭下管;然后上下管的驱动部分电压都正常可以正常开关。

现在仿真发现问题:BST和SW的压差一开始是0,下管开了,SW被拉低至0,BST才被充高到大于SW,但是大电容肯定要较长时间的,我下管刚刚开启(下管开启,逻辑上上管不开,HS_GATE=SW),BST电压很低的阶段(假设只有1V)那么我的A点电压最大就是1V,无法使上管驱动正常输出低逻辑,HS_GATE是高阻态,即:上管驱动的PMOS和NMOS都不导通,导致HS_GATE比SW大,上管勉强导通,发生上下管都导通,产生大电流直接到地。然后BST较高之后,BST电压足够判断使HS_GATE电压正常,就没有问题了。这只是逻辑上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SW在芯片不工作时等于电池电压(假设4V),下管开启BST充电时,SW是从4V拉到0,这时候无论上管开不开,BST电容都会有一个瞬态电流通过下管放到地。(约为2~3A)仿真图像如图:
仿真图像显示在下管刚刚导通,BST刚开始充电的前30ns就是上下管都导通的时间段(上管电流约为1A多),下管的电流为上管加BST的电流。
后面BST电压超过1.3V足够高就正常了。先问问大佬是这样设置的逻辑有问题嘛?还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种现象?还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或者有相关资料能推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你没有发现:假如VIN<BAT电压,通过BAT到Ind到Highside Power MOS的体二极管给电池放电。所以还有做法是给Ind与Bat之间添加一个LDO。LDO的功率管朝向BAT,阻隔电流倒灌。
1.上下穿通的问题可以试试通过改变时序来解决:比如:给Cboot电容充电前不要开启Lowside MOS;
2.给HS MOS GATE与SW之间挂一个Mohm电阻,消除高阻态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你没有发现:假如VIN

这个是考虑到的,在VIN输入端还有个开关,在VIN<BAT时关闭的,相当于反向二极管起防倒灌作用,只是和这个问题没啥关系所以其他部分就没画出来
关于您第一个建议:我给CBOOT充电不开下管如何充呢?VCC只有5V,SW电压较高;第二个已经试过,作用很微弱只能说。

网友B:
给BST_SW之间做一个UVLO电路,欠压时将HS功率管的栅极拉到SW。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BST_SW之间做一个UVLO电路,欠压时将HS功率管的栅极拉到SW。

其实是有BST电压检测的,假设现在BST电压不足,那么BST_OK信号和其他信号一起控制使HG=0,也就是HG会被NMOS驱动拉到SW,但是由于驱动部分的电源是BST,地是SW,而BST电压太低的话,导致NMOS驱动的栅极太低,无法开启NMOS将HG拉到SW。
还是说增加一个PMOS管直接由BST不足的信号控制,然后源漏分别是HG、SW?

网友(2024-10-25):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考虑到的,在VIN输入端还有个开关,在VIN

不开LS powermos,做一个X2的charge pump(SW作为CP的ground)给BST充电。正常工作的时候切换回VCC给BST充电。

网友C:
上管驱动中做一个BST-SW的UVLO,让BST电压不超过SW 1.3V的时候上管始终关断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管驱动中做一个BST-SW的UVLO,让BST电压不超过SW 1.3V的时候上管始终关断就可以了 ...

感谢回答!
BST检测电压是有的,检测到BST电压不足会使上管的GATE是关断的逻辑。问题在于上管驱动是BST做电源,SW作地,现在BST和SW压差太低,逻辑部分无法工作。后来分析得出,这时候BST太低按理是开不了上管的,在SW下降的一瞬间发生上管GATE额外升高大概是电容耦合的影响,过了这一瞬间就没有电流。GATE电容储存的能量不足以持续导通,也不会对功率管造成影响。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不需要做改动。

网友(2024-12-27):
看起来做的是nv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