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斩波运放仿真Pnoise,异常:斩波频率奇次谐波外有超高频谱

楼主(2024-08-09):
如题

仿真某论文电路,仿真结果显示

比如斩波频率定为1kHz,在1kHz,3,5,7,9kHz处均有被搬到高频的噪声,但是且趋势正确,越来越低
但是一个问题是在10kHz处出现了一个超高的谱线,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该情况示意图如下
就没遇到过的同仁估计不知道我在说啥,遇到过的估计一看就明白过来了
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特别高的谱线
电路估计没啥问题,是按照论文的长宽比都没变搭的,而且换工艺长宽不影响该线

网友A:
1,看一下10K频段的噪声贡献;
2,10K的噪声会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一下10K频段的噪声贡献;
2,10K的噪声会有什么问题吗;

回:
1.10k看噪声贡献,主要来源是镜像管的fn噪声,这个镜像管后面复制了几次给不同的地方供电源,其中一个是输入对管尾电流源
    其他几个占比比较大,排在前面的也是fn噪声
2.10k处噪声太大,我们设计斩波电路本为了降噪声
更关键的是这个地方的噪声实在是太不合理,斩波频率搬移应该把低频搬到1,3,5,7,9,11kHz的,我的斩波频率是1k

补1.提高pnoise仿真精度无用,我已经每十倍频10000个点了,远远够用
2.提高精度到这种程度,还是很奇怪,现在1k处反而超级大,超级超级大,也就是1k这个点一高,其他几个点的频率完全看不到了,必须放大好多倍才能看到其他几个点
  10k还是高,不正常的高,虽然和1kHz处比有点相形见绌了

网友A:
改变一下斩波时钟非交叠的时间和开关尺寸看看有没有影响,10K出现,猜测是开关哪里非理想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一下斩波时钟非交叠的时间和开关尺寸看看有没有影响,10K出现,猜测是开关哪里非理想导致的。 ...

电路不在自己电脑上,但是我是照着论文一比一搭的,开关尺寸都一样,用的SMIC BCD工艺,但是好像和工艺无关,我用GF BCD以及UMC BCD都试了试,均有该问题,然后开关暂时用的理想的,改变开关尺寸以及加上不交叠时钟还是会有该问题

工艺库是公司的,没法分享

另外一个问题是,这种类型的电路怎么看pnoise起不起作用呢,我现在能仿真到低频处噪声下降非常多,但是我阅读文献好像人家说,低频部分会全部拉平,我的不是,前面虽然降了非常多,但是还是有一点翘,不知道这种是仿真没仿好,还是电路没做好,还是本身前面也不会说完全平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一下斩波时钟非交叠的时间和开关尺寸看看有没有影响,10K出现,猜测是开关哪里非理想导致的。 ...

对了,我放过双端输入双端输出的运放,那种特别好假斩波,就输入输出加一下就好,然后结果非常好,前端都会变得十分平整,后面1,3,5,7。。。次谐波依次降低,效果极好

油管上的一个印度老哥的教程,只有一个当时的截图了,找不到地址了,我仿出来也是这样的,非常好

现在我的问题是,当仿真新的电路的时候,就是我前面放的论文里的电路
1.前端低频还是翘了不少,虽然相对于noise降了很多

2.这个图里的1,3,5,7,9,11我都有,长得也差不多,除了10k处有个超高谱线,不放大都快看不到奇次谐波处的频率分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了,我放过双端输入双端输出的运放,那种特别好假斩波,就输入输出加一下就好,然后结果非常好,前端都 ...

我看这位仁兄的电路仿真,有一个跟我一样的问题,他的前端并不是完全平下来的,也是翘起来了

CSDN  蛋蛋壳    斩波电路及斩波运放--降低失调及低频噪声
绿色是加了斩波,粉红色没加

网友(2024-10-12):
引用 楼主:
我看这位仁兄的电路仿真,有一个跟我一样的问题,他的前端并不是完全平下来的,也是翘起来了

CSDN  蛋 ...

这个小啾啾是在斩波频率处引入的纹波,属于正常情况

网友B(2025-01-15):
lz,你的问题解决了吗?目前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在斩波频率的4倍处有一个噪声尖峰,目前没有解决,期待您的帮助,谢谢~!

楼主(2025-03-29):
引用 网友B:
lz,你的问题解决了吗?目前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在斩波频率的4倍处有一个噪声尖峰,目前没有解决,期待您的帮 ...

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斩波没仿真成功,你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网友:
lz,最近有什么进展吗,我斩波频率为200K,在1M处有一个巨大尖峰。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
mark,遇见相同的问题了,出现在4倍chop频率处,采用的理想开关以及单端反馈形式,像个LDO。

网友:
出现的具体原因不清楚,但是简单把chopper频率增加或减小一点点,就可以避免这种莫名其妙的毛刺,OK,结束,不追究了

网友(2025-06-05):
想问下楼主关于斩波器电路的设计,管子宽长比有什么特殊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