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可以用clock来做一些逻辑吗??

楼主(2024-08-09):
always@(posedge fast_clk)

A<= slow_clk

像这种??

网友A:
跨时钟域约束写好就可以

网友B:
逻辑功能可行,但是综合和APR时序难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逻辑功能可行,但是综合和APR时序难处理

时钟和复位做寄存器的D端好像都挺难处理的,请问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跨时钟域约束写好就可以

跨时钟域约束注意什么原则,一般怎么约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跨时钟域约束注意什么原则,一般怎么约束呀

时序不重要的话,直接设置false path

网友:
clock-as-data信号与其他信号没有实质区别,只需要通过约束set_clock_sense -logical_stop_propagation打断时钟属性在该路径上的传播。此信号作为时钟与capture时钟是同步关系就是正常地对这个信号作为数据的同步约束;如果两个时钟是异步关系,在实际电路上就不可能满足同步约束,因此当然可以设置false path(在综合时也可能选择不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