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版图LVS错误,电阻识别不出来是为什么

楼主(2024-08-09):
是因为其他地方没连上导致的吗?我目前没检查出哪里有漏连的情况

网友A:
连接没问题的的话
1:单独确认这个器件能不能识别
2:能识别的话再查看层次对不对

网友B:
如果是版图内此类电阻都识别不出来的话大概率是层次问题,如果有同工艺lvs通过的版图可以对照参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没问题的的话
1:单独确认这个器件能不能识别
2:能识别的话再查看层次对不对

我拉出来连线是可以识别的,可以通过LVS,一放进去就不行,应该是层次问题,这种问题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版图内此类电阻都识别不出来的话大概率是层次问题,如果有同工艺lvs通过的版图可以对照参考看看。 ...

我拉出来连线是可以识别的,可以通过LVS,一放进去就不行,应该是层次问题,这种问题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拉出来连线是可以识别的,可以通过LVS,一放进去就不行,应该是层次问题,这种问题怎么办?
...

库里调一个 对比你这个res,看各个层次

网友:
你是不是有其它层次覆盖了电阻,导致认错之类的.

网友:
这个是三端电阻,要注意第三端接哪,如果是接PSUB,只能是放ISO环外才可识别到

网友:
库里参考电路用的电阻层次

网友(2024-11-19):
我也是想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