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一个ADC INL的问题一直没想明白

楼主(2024-08-09):
对于一个N bit的理想ADC 其INL 如以N+1 bit去计算,应该是多少(例如12bit的理想ADC 若将其视作13bit,其INL最优情况下是多少)

网友A:
看你以什么做单位啊,以电压为单位是不变的,以LSB为单位就加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以什么做单位啊,以电压为单位是不变的,以LSB为单位就加倍了

如果是以与理想ADC转换折线的差值进行计算,12b的理想ADC,具有0 LSB的INL。但如果视作13b的ADC,则一定会有一定的IN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以与理想ADC转换折线的差值进行计算,12b的理想ADC,具有0 LSB的INL。但如果视作13b的ADC,则一定 ...

理想ADC也不是0LSB的INL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ADC也不是0LSB的INL啊。。

Hi 可以去看一下TI ADI产品里对INL的定义,是和理想ADC转换折线的差值。也可以理解为之前全部DNL的和。理想adc的DNL每一步是0

楼主:
有没有人回答这个有点tricky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