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move_attribute的用法

楼主(2024-08-09):
请问一下 大佬们 这里这两句命令是做什么用的 没有看懂 如果不做这个操作会发生什么异常情况

网友A:
直接翻译就好了。如果保留dont use属性,工具就不会用这些cell;如果保留dont touch属性,工具就不会改变这些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翻译就好了。如果保留dont use属性,工具就不会用这些cell;如果保留dont touch属性,工具就不会改变这 ...

好的  多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