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运放的输入不是极点

楼主(2024-08-09):
请教一个弱智问题,比如一个简单的五管全差分运放(不算bias和CMFB),就只有输出节点一个极点。

但是运放的输入是到栅极,阻抗无穷大,也有栅电容,那么RC应该是无穷大,为什么不算成一个频率为0的DC极点呢?

网友:
个人理解,运放的输入阻抗和栅电容应该由前一级来考虑。

网友A:
作为信号源的电压源内阻为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作为信号源的电压源内阻为0,

这位朋友说得对,如果此运放作为下一级被使用,那么对于前一级电路而言,前级电路的输出极点并不是空载时的输出极点,而是接入运放之后的输出极点,此时前级电路的输出极点便需要考虑运放的输入处。也可以认为运放的输入极点被前级电路用了,包含在前级电路里面,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朋友说得对,如果此运放作为下一级被使用,那么对于前一级电路而言,前级电路的输出极点并不是空载时 ...

是的。你们说的都对,楼主的问题其实很好,只不过他算输入阻抗的时候有点小错误。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其实是一旦运放(或者更多的时候是ota)闭环使用时,ota的输出阻抗就可能和输入电容形成一个输入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位朋友说得对,如果此运放作为下一级被使用,那么对于前一级电路而言,前级电路的输出极点并不是空载时 ...

那如果没有前一级电路,只看这一个运放,需要考虑输入点的极点吗

网友C:
输入也有极点,输入如果rc小没有,rc大就有 ,输入c不大,主要看r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也有极点,输入如果rc小没有,rc大就有 ,输入c不大,主要看r

运放输入是MOS栅极,R很大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运放输入是MOS栅极,R很大吧

R也可以不大啊,如果是前一级的输出,比如是很小的恒压源模型,输出电阻就很小啊,你可以计算一下运放接为负反馈形式的时候,运放输入引脚的输入电阻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R也可以不大啊,如果是前一级的输出,比如是很小的恒压源模型,输出电阻就很小啊,你可以计算一下运放接 ...

哦,极点频率1/RC里面的R是单指电阻么,我以为是指阻抗,想着输入栅极的阻抗很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极点频率1/RC里面的R是单指电阻么,我以为是指阻抗,想着输入栅极的阻抗很大
...

理解还是不到位,单纯看栅极的输入阻抗是很大,但是这只是cmos的输入端,还要看是什么东西,给这个输入端输入信号,也就是栅极的输入信号源,如果栅极的输入信号源是个电流源就是也是高阻态,并联栅极的输入电阻,还是高阻态,如果是电压源,就是低阻态,并联栅极的输入电阻高阻态,结果就是低阻态,此时信号所得到的输入极点的频率就是很大很大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解还是不到位,单纯看栅极的输入阻抗是很大,但是这只是cmos的输入端,还要看是什么东西,给这个输入端 ...

哦哦,谢谢哈,大概明白了,类似两级运放第二极输入那个极点的R就是第一级的输出阻抗

网友(2025-12-12):
其实这个问题不弱智;对于电阻反馈的全差分运放,其输入极点就会影响闭环稳定性了,反馈电阻不能取太大。

网友:
赞成13# 大佬的说法。补充一下,如果放大器输入端信号源输出电阻为 Rs,放大器输入电容为 Cin,在放大器输入端的确有一个极点,p=1/(Rs*C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