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ltering Sigma-Delta ADC 求助!被干碎了

楼主(2024-08-09):
求助!小弟最近在做接收机里的ADC,整个项目的要求去掉ADC前端的CSF/AAF(抗混叠滤波器)。带外的干扰很大,直接去掉前端的滤波器的话,ADC的动态范围要求很大。所以把注意力放在了Filtering Sigma-Delta ADC上,把滤波器放进环路里再加上补偿电路,但感觉做这个结构对Sigma-Delta ADC 和 滤波器的知识储备要求都很高,一头雾水。

还看到一个结构在STF里创造一个notch,从而去减小带外增益。使用的是‘Sigma-Delta.de’这个工具,德国Ortmanns教授那个组开发的。

有朋友使用过这个工具吗?我给STF做限制,但是内部节点的传输函数怎么样都没法限制住。

网友A:
看下MTK在ISSCC2019发的论文,960Msps下,带宽80MHz的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MTK在ISSCC2019发的论文,960Msps下,带宽80MHz的ADC

感谢感谢!我去瞧瞧

网友(2024-10-23):
你看你的需求带宽多少。
高带宽的ct-cdadc一般也就几MHz带宽,osr又高,最后enob也不是很高。

博士项目吧?

网友B:
去掉adc前端是出于什么考虑呢?除了Filter外,接收端还会有PGA, CTLE, 阻抗转换等功能。把这些都干没了,坏处大,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adc前端是出于什么考虑呢?除了Filter外,接收端还会有PGA, CTLE, 阻抗转换等功能。把这些都干没了,坏 ...

学习了,原来CTDSM也能集成pga和fil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