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TCAD2022安装求助!

楼主(2024-08-09):
lz有sentaurus2022和SCL2021的安装包,在论坛上找到了前辈们license的破解方法(1patch V0.3 - EDA资源使用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目前按照流程装下来,但在terminal运行单个工具(sprocess, svisual)好像是可以的:
但打开swb,就遇到报错:

syn.license.log:

21:51:11 (snpslmd) TCP_NODELAY NOT enabled
21:51:11 (snpslmd) OUT: "swb_all" ---@---     [J3_5256ac88_1689188_1]
21:51:14 (snpslmd) IN: "swb_all" ---@---  [J3_5256ac88_1689188_1]

由于实验室服务器系统是Ubuntu22.04,想在上面装一个方便点(可能少些库,想之后慢慢解决)

~/.bashrc:

不知道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朋友,先感谢大家了~

网友:
别用乌班图了,根本跑不起来了,换centos可解决

网友A:
方法正确的话,你换个rhel 7 或者 centos 7,问题可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法正确的话,你换个rhel 7 或者 centos 7,问题可解.

大佬,请问您试过用 centos8 安装吗?请问哪个您更推荐呢?我用别人的服务器用 centos7.9 打开 tecplot 会黑屏,然后屏幕重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问您试过用 centos8 安装吗?请问哪个您更推荐呢?我用别人的服务器用 centos7.9 打开 tecplot 会黑 ...

试过,推荐Redhat 7.9或者CentOS 7.9,tecplot不会黑屏,可以尝试把这些软件包装一下

yum install vim-X11 -y
yum install ld-linux.so.2 -y
yum install libstdc++.so.6 -y
yum install ksh -y
yum install redhat-lsb -y
yum install xorg-x11-fonts-ISO8859-1-75dpi.noarch -y
yum install libXext.so.6 -y
yum install libXtst.so.6 -y
yum install expat.x86_64 -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过,推荐Redhat 7.9或者CentOS 7.9,tecplot不会黑屏,可以尝试把这些软件包装一下

大佬,那请问是哪个版本呢?2018 还是 2022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那请问是哪个版本呢?2018 还是 2022 呢?

18,22都可以装

网友(2024-10-12):
centos 7.9 安装T-2022.03 一直报错,缺少系统依赖,以下都安装过了
yum install csh -y
yum install libXScrnSaver-1.2.2-6.1.el7
yum install vim-X11 -y
yum install ld-linux.so.2 -y
yum install libstdc++.so.6 -y
yum install ksh -y
yum install redhat-lsb -y
yum install xorg-x11-fonts-ISO8859-1-75dpi.noarch -y
yum install libXext.so.6 -y
yum install libXtst.so.6 -y
yum install expat.x86_64 -y

网友(2025-03-11):
这个安装流程在哪里能找到啊,是懒小木老师的那个吗?

网友(2025-07-17):
请问可以分享一下安装包么?
至于ubuntu的安装问题,你可以考虑使用KVM跑个centos7.9的虚拟机,基本没什么性能损失

网友(2025-10-13):
到底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