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的工艺库画版图,选i之后无法修改器件的参数

楼主(2024-08-10):
这个地方是灰的,没法修改长宽和数量

网友A:
把view的symbol换成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view的symbol换成layout

我这是画原理图的,不是版图,应该是我的工艺库的原因,其他工艺库是正常的

网友:
看上去是pdk CDF的问题

网友:
layout里面遇到过,是调入的Cell或者View文件名有特殊字符,改个名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