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tsmc65 在跑lvs的时候missing port

楼主(2024-08-10):
大佬们,我在跑lvs的时候layout中的pin就是认不到,层次我都试过了,不管drawing还是pin层都一样的错。这是为什么啊

missing port 问题

missing port 问题

楼主:
自顶一个,别沉啊

网友:
看下lvs rule file里用的啥层次,tsmc一般是pin。。

网友A:
看下lvs rule file里要求用的啥layer...T家一般是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lvs rule file里要求用的啥layer...T家一般是pin

在rule里面找过了,port layer都是pin

网友A:
LVS IGNORE PORT NO  是no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IGNORE PORT NO  是no吧?

是的

网友B:
foundry应该有提供数字单元库吧?找个能过lvs的版图看看别人label是怎么打的?

网友:
我用smic13的时候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LVS报出来结果和你一样

网友:
在SUB的pin上打上label(label的层次要注意)。

我这里用由于SUB的PIN是M2所有label是M2TXT。需要注意的是PIN和Label需要完全被金属包裹。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undry应该有提供数字单元库吧?找个能过lvs的版图看看别人label是怎么打的? ...

没有数字单元库,只有基础元件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数字单元库,只有基础元件库

基础元件库的cell应该也有layout,可以做LVS吧?
另外,这是你们组第一次用这个工艺吗?如果没有之前的设计参考的话,可以考虑从易到难,先弄个最简单的schematic,只包含一个器件,两个pin那种,先看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础元件库的cell应该也有layout,可以做LVS吧?
另外,这是你们组第一次用这个工艺吗?如果没有之前的设计 ...

确实是第一次用这个工艺,而且环境也不是配好的

搭了个只有一个管子的,也是认不出pin来

网友(2024-11-15):
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