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安装问题1

楼主(2024-08-11):
1、工艺库安装时,只显示 1  LO  选项    没有RF 选项是什么原因?

2、选择金属层数和金属厚度是选择什么样的?   6X1Z1U  还是

3、1P7M   1P8M    1P9M  是啥意思,选择哪个?

网友A:
1P是1层poly,9M是9层金属,没有RF可能是你这个工艺库没有提供RF器件吧

网友B:
6X1Z1U 是指定METAL pitch width
The backend process has so much selections .
Two kinds of inter-layer metal:
     [M]x: First Inter-layer Metal, W/S=0.07μm/0.07μm.
     [M]y: Second Inter-layer Metal, W/S=0.14μm/0.14μm.
Four kinds of top-layer metal:
     [M]z (TM): top metal pitch is 0.8μm (W/S=0.4μm/0.4μm).
     [M]y (2XTM): top metal pitch is two times of [M]x pitch (W/S=0.14μm/0.14μm).
     [M]r: top metal pitch is 1.0μm (W/S=0.5μm/0.5μm)
     [M]u: top metal pitch is 3.0μm (W/S=2μm/1μm)

楼主:
引用 网友B:
6X1Z1U 是指定METAL pitch width
The backend process has so much selections .
Two kinds of inter-la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P是1层poly,9M是9层金属,没有RF可能是你这个工艺库没有提供RF器件吧

大概率就是你说的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