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tsmc65 在跑lvs的时候missing port

楼主(2024-08-11):
大佬们,我在跑lvs的时候layout中的pin就是认不到,层次我都确认过了。这是为什么啊?是rule哪里的设置有问题吗?

所有pin都认不到

所有pin都认不到

rule中关于port的定义

rule中关于port的定义

网友:
建议
1.查看一下PIN的层和Labe的层是否与所在的金属层同层。
2.将PIN和Label不要凸出所在金属层。

网友A:
calibre也有自己layout编辑器,这里的定义(text,port)不是给cadence用的。在cadence里,一般text使用text层,不要用pin层。建议把layermap发这里,给你看一下。

网友:
label 层不正确吧

网友:
3l说得对

网友:
label用pin那层写,pin的方块还用m1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也有自己layout编辑器,这里的定义(text,port)不是给cadence用的。在cadence里,一般text使用text ...

不太清楚这个文件在哪里,怎么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清楚这个文件在哪里,怎么找啊

find ./ -name *layermap

网友:
其实design manual手册里面也有标注哪些是LVS识别te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也有自己layout编辑器,这里的定义(text,port)不是给cadence用的。在cadence里,一般text使用text ...

是这个吗

网友:
design rule文档传上来看看

网友B:
不用搞懂原理的方法。看前辈的层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搞懂原理的方法。看前辈的层次

一般不是pin层

网友(2024-11-05):
port的图形要用drawing层
然后label用pin层就可以正确识别了

网友:
使用对应层的TEXT图层打label

网友:
tsmc工艺pin的label 要用pin那个层,那个框框用pin层和drawing层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