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电容能否串联

楼主(2024-08-11):
目前在做一个LDO电路,NMOS栅极需要加一个4pF的电容补偿,但该节点的电压约为6.5V,超过了MOS电容的极限耐压(5.5V)。可否牺牲一点面积,叠两个MOS电容以满足耐压要求!可使用的电容类型只有MOS电容,感谢!

网友:
仿真下,不要超压就行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变结构吧,或者给NMOS输入做个电压钳位,电容另一端不接0V,接电源。

网友:
但该节点的电压约为6.5V,那么你采用的也不是常规5V器件喽

网友:
这种叠电容真的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