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高阶补偿

楼主(2024-08-11):
看了论文“A Novel Wide-Temperature-Range, 3.9 ppm/℃ CMOS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想着复现一下,就按照文中提示搭了一下电路。仿真的时候发现文中的R5根本不起效果,把R5设置为短路和开路都不影响最终的输出波形,想问问各位有经验的大佬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哪个地方操作失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半天,还是不起作用我再检查检查,是不是电路连错了

第二个运放那里,反相输入端的连接跟论文的不一样。

楼主:
这是那篇论文和我的电路图

A Novel Wide-Temperature-Range, CMOS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pdf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那篇论文和我的电路图

我的电路图里是R7,就是点出来那个电阻

网友B:
最终的输出波形符合论文的结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终的输出波形符合论文的结果吗?

不符合,只能实现一阶补偿,二阶补偿没起作用

网友A:
我本来有个想法:将电阻R5两端的节点D和E换成B、D两点。之后,我自己按照文章的器件参数搭建电路,按照我的想法把电阻R5的连接方式进行修改,然后发现输出没有达到想要的情况。最后还是按照文章电路的连接方式对电阻R5进行连接,调整R5的大小是能够调整Vref波形变化,我这里的情况跟层主不一样,但是Vref的输出也是一个抛物线的形状。最后,我再将Q5和R5那一支路断开去掉,通过调整电阻R4,得到Vref电压波形。之后继续调整电阻R4和R5,缩小电压差距。

网友C:
你这图不清楚,不过R7左边的电阻是不是太大了?好像是M级别,你看公式,你R7的压差要除以这个电阻取影响结果,这电阻这么大,R7不就没什么影响了么

网友D:
不要R5和Q5这个支路也可以工作,参考文献2。这个能工作以后再加上Q5支路调试一下。放大器的偏置电路似乎有点问题,仿真的时候不收敛,建议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图不清楚,不过R7左边的电阻是不是太大了?好像是M级别,你看公式,你R7的压差要除以这个电阻取影响结 ...

我是调到这么大的,一开始把二阶补偿的支路给忽略掉,先调一阶补偿。调完后把二阶补偿的电路考虑进去再调,从仿真结果来看,这个电阻确实是越大温漂越低(但是还不如一阶补偿),R7又是怎么调对结果都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本来有个想法:将电阻R5两端的节点D和E换成B、D两点。之后,我自己按照文章的器件参数搭建电路,按照我的 ...

好的,回头我照着您的思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R5和Q5这个支路也可以工作,参考文献2。这个能工作以后再加上Q5支路调试一下。放大器的偏置电路似乎有 ...

好的,我回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本来有个想法:将电阻R5两端的节点D和E换成B、D两点。之后,我自己按照文章的器件参数搭建电路,按照我的 ...

试了半天,还是不起作用我再检查检查,是不是电路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运放那里,反相输入端的连接跟论文的不一样。

确实是,我太粗了,昨晚检查了一遍都没发现,大佬太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我太粗了,昨晚检查了一遍都没发现,大佬太强了

我的电压输出是抛物线的形状,达不到二阶补偿的那种S形状,不知道你能不能达到论文的那种情况?我没有达到那种S形状的原因也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压输出是抛物线的形状,达不到二阶补偿的那种S形状,不知道你能不能达到论文的那种情况?我没有达 ...

我下班回去试试,这个可能跟工艺角有关系。我上次调一个高阶补偿的就这样,有的工艺角调出来就是抛物线,调不出两个拐点的波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压输出是抛物线的形状,达不到二阶补偿的那种S形状,不知道你能不能达到论文的那种情况?我没有达 ...

老兄,我把电路图改过来之后还是一样的问题,有点无语了

网友E(2024-11-02):
1. 拿掉R5或者加上R5支路,输出电流有变化吗
2. 这个架构有两个运放,相比下图示的高阶补偿方案还复杂,为什么选取这个架构呢
3. 文中没有提到运放的失调,通常运放的失调是non-ptat,也校准不了,量产情况下温漂真的能做到很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拿掉R5或者加上R5支路,输出电流有变化吗
2. 这个架构有两个运放,相比下图示的高阶补偿方案还复杂,为 ...

1. 有变化,但很小很小。

2. 这个我确实没思考过,现在的认知还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
3. 这个就是照着论文复现一下,偏学术一些,量产肯定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