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偏置直流电压和交流电压耦合

楼主(2024-08-11):
拉扎维里面说RB的接入是为了让X点不浮空,直接把VB接到X点不是也可以确定X点的直流电压吗?

网友:
你分直流和交流看,很明显。
DC的话,就是通过RB和输入电容做一个RC充电把输入共模电位抬到VB。
AC的话,因为要给交流耦合的输入信号看到一个高阻,RB一般会取得比较大,这样M1栅端才会有摆幅;否则的话可以举例没有RB,你拿一个简单的diode管电压直接连接栅端做偏置,偏置电路的阻抗是1/gm并不高,把信号(Vin)从偏置电路旁路走了。

网友(点评):
噢噢明白谢谢

网友:
VB接到X点,Vin对X点就没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