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c的ref_mod和scorebard应该怎么写啊

楼主(2024-08-11):
这个环境只显示比较一次 ref_mod也只运行一次 改了很多次都没改出来 不知道该咋改了 求大家帮忙指点一下 谢谢  自己写的代码内容在附件

网友A:
将a 和b的值传递到ref 中,进行计算,得到c,再将c的值传递到scb中,与dut的c进行比较;

楼主:
ref_mod和scb应该怎么修改啊

引用 网友A:
将a 和b的值传递到ref 中,进行计算,得到c,再将c的值传递到scb中,与dut的c进行比较; ...

我就是这么写的  但是只比较一次

网友B:
只比较一次,是不是你的phase已经结束了

网友C:
要看你的环境怎么判断a、b和c的值变化,我理解你期望的是变化一次,计算一次,比较一次,也许你的monitor需要用循环来采样每一次变化,然后送给scoreboard作比较。这个“变化”的判断,是你方案的核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比较一次,是不是你的phase已经结束了

对 我昨天又看了一下 好像是run_phase 执行的顺序我没有搞明白  后来改成全部都发完最后再比较就可以了, 也已经跑通了 但是就是数据少的时候还好,如果要数据多了这样就不太好 等晚上把代码整理一下贴出来写个笔记 再一点一点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的环境怎么判断a、b和c的值变化,我理解你期望的是变化一次,计算一次,比较一次,也许你的monitor需 ...

对 我的期望是这样 但是我不会实现  后来变成全部发完再比较就行了  但是这只能数据少的时候这样弄 等数据多就不行了 所以还得改一下

网友C:
一般数据也不会是无限数量进行处理的,你可以用一些event来控制,比如第一次处理100个,第二次处理50个,我觉得你只是做加法的话,前后数据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吧?还是要具体看你的算法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数据也不会是无限数量进行处理的,你可以用一些event来控制,比如第一次处理100个,第二次处理50个,我 ...

好的  我还不会使用event 学习一下然后改一下 谢谢您

网友C:
不客气,我说的是广义的event,只要能让你在环境里知道什么时候数据变化就可以,不是说event那个SV关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我说的是广义的event,只要能让你在环境里知道什么时候数据变化就可以,不是说event那个SV关键字。 ...

噢噢 好的 谢谢您 新的知识又增加了  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