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小数分频CP非线性折叠噪声

楼主(2024-08-12):
求问,小数分频时,由于CP中的非线性会把sdm的高频噪声折叠到低频,这个可以通过系统性仿真或者建模得到仿真结果不?就是想仿真到目前CP中的这个线性度对折叠噪声还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好像仿真不出来,因为总的噪声都是单个仿真,然后代入到MATLAB中拟合出来的结果。

网友A:
我之前在simulink上试过,可以看到折叠回低频的噪声,但是我不敢确定准确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在simulink上试过,可以看到折叠回低频的噪声,但是我不敢确定准确性如何 ...

这个折叠噪声能通过CP仿真去改善检测出来吗?比如数我目前CP的失配是10%得到一个总的噪声曲线,然后我加Ibleed使它偏移到线性区域得到一个噪声曲线,是实际通过bench仿真得到,还不是通过理想的建模得到这个噪声曲线,不知道能不能做到,您那个simulink应该还是用的理想的模型得到的折叠噪声吧?还是说实际得到的各个模块的噪声,后面拟合出来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折叠噪声能通过CP仿真去改善检测出来吗?比如数我目前CP的失配是10%得到一个总的噪声曲线,然后我加I ...

我是直接在simulink做了一个时域的小数pll,在不同的cp电流失配情况下跑了一下,把模型的输出直接拿去做分析,因为是理想模型,噪声就只有SDM的量化噪声,实际上我当时的结果可以看到当给cp的电流添加一个失配,也就是添加非线性后,靠近载波附近的相位噪声曲线明显被抬上去了,但是我不清楚具体的精确度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在simulink做了一个时域的小数pll,在不同的cp电流失配情况下跑了一下,把模型的输出直接拿去做 ...

好的,感谢,您这个应该是通过理想模型得到的,可以用于描述这个现象的存在,但是目前我这边需要实际电路改善线性度仿真得到的效果,还是纯在一些差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您这个应该是通过理想模型得到的,可以用于描述这个现象的存在,但是目前我这边需要实际电路 ...

如果你肯花比较多时间也可以跑,大不了就跑trannoise,跑完直接对输出做PSD,和我做的这种模型一样的道理,但是成本有点大,更好的方法暂时想不到

网友B:
SDM噪声本身是一个大信号的行为,仿真testbench里面只需要有实际的PFDCP电路就能得到比较靠谱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肯花比较多时间也可以跑,大不了就跑trannoise,跑完直接对输出做PSD,和我做的这种模型一样的道理 ...

我目前想到的方法是带sdm跑整个小数分频模型的整体bench,分为没有加IBLEED的电流和加IBLEED电流两种情况,分别对应非线性和线性两种,然后对VCO的输出频率做眼图分析,可以看两种不同情况下的jitter,不知道是否可行,您说的直接对输出做PSD是不是也是把整个环路一起跑,然后看CP输出点的PSD还是VCO输出的PSD,求解,还请教一下这个PSD怎么看,单独的跑PFD+CP看输出噪声可以看噪声功率谱密度,整体的还不知道怎么看,目前只想到的是做VCO输出稳定后的眼图看这两种情况下的jitter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M噪声本身是一个大信号的行为,仿真testbench里面只需要有实际的PFDCP电路就能得到比较靠谱的结果。 ...

您好,能具体说一下怎么跑吗?是带sdm跑整个环路,然后看vco输出频率,做眼图分析吗,还是单独只跑sdm+环路分频器+pfd+cp看cp输出点的噪声?不是很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目前想到的方法是带sdm跑整个小数分频模型的整体bench,分为没有加IBLEED的电流和加IBLEED电流两种情况 ...

eye我不知道会不会明显,最终肯定是看vco输出的PSD,之前说错了,你带上sdm在电路中不需要开trannoise,因为反正也只看pfdcp非线性对sdm噪声折叠回低频的影响。至于PSD怎么看,你最后得到的pll输出的时域波形直接用calculator的计算器自带的PSD函数分析就行了,但是这样做缺点就是因为你重点要看低频部分的噪声,这就要求仿真跑的时间非常长,不然PSD出来的图分辨率根本不够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ye我不知道会不会明显,最终肯定是看vco输出的PSD,之前说错了,你带上sdm在电路中不需要开trannoise, ...

您好,就是整个环路锁定后,对VCO的输出频率做PSD对比这两种情况就可以了是吧,一般来说稳定了就可以了吧,还需要稳定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看的清楚吗?PSD这个还没怎么用过,不是特别了解,或者在环路中看CP输出的PSD是否也可行了,但是这样的话CP输出的是脉冲电流,还是说应该以VCO输出的频率PSD为准更好,因为最终看的还是VCO输出的频率的噪声情况,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就是整个环路锁定后,对VCO的输出频率做PSD对比这两种情况就可以了是吧,一般来说稳定了就可以了吧 ...

首先看cp的输出电流psd我不太清楚行不行,因为是跑瞬态不是跑pss,电流波形上有一大堆的glitch,估计很难有好结果,看vco的输出就很直观。第二点是时间当然必须要长,PSD本质就是做fft分析啊,你用来做分析的时间不够长的话,怎么观察到低频部分的噪声呢,比如你要看离载波10kHz处的噪声情况,那么你跑0.1ms才能有一个点落在离载波10kHz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cp的输出电流psd我不太清楚行不行,因为是跑瞬态不是跑pss,电流波形上有一大堆的glitch,估计很难 ...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指导,不过这个时间也太长了,我跑100us大概都要一天了,还只有10KHz处的一个点,感觉不咋好整,我后面尝试一下,有结果来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指导,不过这个时间也太长了,我跑100us大概都要一天了,还只有10KHz处的一个点,感 ...

您好,目前仿真了IBLEED打开或者关断的两种情况,分别对应线性和非线性CP,然后做了带SDM小数分频的整体PLL的仿真,VCO用的理想的,通过对VCO输出频率做PSD,发现IBLEED打开后,锁定频率附近的整体噪声是有大概一个1dB的下降,看起来折叠噪声好像有一些优化,但是不是很明显,通过论文中的一些测试结果看有6dB以上的优化,感觉不知道目前是不是还没有优化到位,同时打开IBLEED与没有打开IBLEED对比,参考spur上升较为明显,大概6-8dB的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cp的输出电流psd我不太清楚行不行,因为是跑瞬态不是跑pss,电流波形上有一大堆的glitch,估计很难 ...

您好,目前仿真了IBLEED打开或者关断的两种情况,分别对应线性和非线性CP,然后做了带SDM小数分频的整体PLL的仿真,VCO用的理想的,通过对VCO输出频率做PSD,发现IBLEED打开后,锁定频率附近的整体噪声是有大概一个1dB的下降,看起来折叠噪声好像有一些优化,但是不是很明显,通过论文中的一些测试结果看有6dB以上的优化,感觉不知道目前是不是还没有优化到位,同时打开IBLEED与没有打开IBLEED对比,参考spur上升较为明显,大概6-8dB的上升

楼主:
请问您有什么见解吗

网友C(2025-02-08):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有什么见解吗

有什么新的进展吗?是不是你Ibleed加的不够大?  我觉得小数分频应该靠大幅减小PLL带宽来减小噪声,因为多数应用最多只看到10kHz,再低频就不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新的进展吗?是不是你Ibleed加的不够大?  我觉得小数分频应该靠大幅减小PLL带宽来减小噪声,因为 ...

加IBLEED可以看出来是有效的,截取VCO稳定一段时间后的波形做FFT与不加IBLEED的情况做对比,是可以看出来有优化的。

网友(2025-06-08):
引用 楼主:
您好,目前仿真了IBLEED打开或者关断的两种情况,分别对应线性和非线性CP,然后做了带SDM小数分频的整体P ...

你好,那篇论文有提到6dB的提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