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修改path的pathstyle

楼主(2024-08-12):
如何修改path的pathstyle

楼主:
  • 我指的是通过obj~>pathstyle修改,我使用返回值的值重新赋值后会报错,是参数类型的错但是我是从ciw里抄的应该是没问题的才对,可能是有些别的function可以做到修改path的pathstyle类似db类的function但我的积累不够找不到

网友A:
"path"改"pathSeg"这种吗?用Convert,搜convert关键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th"改"pathSeg"这种吗?用Convert,搜convert关键词就知道了

path~>pathStyle的返回值是end type例如truncate,我想通过skill把他的end type改成extend,但是会报错dbsetq:invalid pathstyle (“extendextend”),这个(“extendextend”)是我通过ciw的返回值填入的我认为是不是没找到合适的函数这个值可能没法通过重新赋值去改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