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舵DAC buffer输出电路分析

楼主(2024-08-12):
刚开始接触电流舵DAC,不明白图中红框部分电路的作用,请各位前辈帮忙分析下电路

只知道大概是温补电路

网友A(2025-03-12):
GainBoost模块,虚线框里的NMOS与上面的PMOS构成了CS放大器,用于提高电流源的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inBoost模块,虚线框里的NMOS与上面的PMOS构成了CS放大器,用于提高电流源的阻抗 ...

怎么看CS放大器?NMOS是CS放大级还是PMOS做CS放大级?我看NMOS是CS放大级,不知道对不对

能提高从VDD/GND到哪里的PSR?

我仿真看了下,没有提高PSR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