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仿真报错

楼主(2024-08-12):
请问使用EMX仿真时,无源器件的label怎么添加呢?

我将label添加到端口所在金属层对应的pin层,

将label放置再端口金属的边缘,(图中黄线表示P2的pin一直闪烁)

仿真结果报错找不到label。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可以尝试检查下你的proc文件中是否定义了AP pin这一层。其次可以在EMX设置直接读取pin的标志,直接将pin打在AP层上也可以进行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检查下你的proc文件中是否定义了AP pin这一层。其次可以在EMX设置直接读取pin的标志,直接将pin打 ...

确实,我将proc文件中加入对AP(pin)层的定义就可以仿真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检查下你的proc文件中是否定义了AP pin这一层。其次可以在EMX设置直接读取pin的标志,直接将pin打 ...

麻烦再问您一个问题。
仿真完成后,无报错

但是当我查看数据结果,我点击plotting 中的new

结果显示报错

如果我将type换成N-port形式仿真,点击plotting 中的new,有相似的结果。

是因为什么呢?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我将proc文件中加入对AP(pin)层的定义就可以仿真了。多谢! ...

proc是工艺的PDK文件吗?我在用9HP工艺,我检查9HPtech.proc里面层定义很全。我也尝试直接在M1层加pin,也是这个报错,请问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检查下你的proc文件中是否定义了AP pin这一层。其次可以在EMX设置直接读取pin的标志,直接将pin打 ...

proc是工艺的PDK文件吗?我在用9HP工艺,我检查9HPtech.proc里面层定义很全。我也尝试直接在M1层加pin,也是这个报错,请问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oc是工艺的PDK文件吗?我在用9HP工艺,我检查9HPtech.proc里面层定义很全。我也尝试直接在M1层加pin, ...

proc是EMX仿真时用到的衬底文件,PDK内是否提供并不确定,可以向代理索要相关文件。至于你说的9HPtech.proc文件,可以对比其内容格式与EMX的文档中提供的proc的格式,若不相同则需要考虑9HPtech.proc文件是否为EMX所需的衬底文件。若格式相同,请查看proc文件中的层与你实际安装的PDK的安装选项,每一层的datatype stream等是否相同。最后可以通过EMX界面的gdsview中的EMX选项查看EMX是否正确识别你设置的pin或者label。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再问您一个问题。
仿真完成后,无报错

我并没有遇到过相似的情况。既然仿真已经完成,可以考虑自己搭建testbench,调用产生的S参数文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并没有遇到过相似的情况。既然仿真已经完成,可以考虑自己搭建testbench,调用产生的S参数文件即可。
...

好吧,十分感谢!

网友C(2024-11-20):
引用 楼主:
确实,我将proc文件中加入对AP(pin)层的定义就可以仿真了。多谢! ...

你好,这个是怎么操作的啊,能不能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个是怎么操作的啊,能不能教一下

根据EMX手册或者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099269/article/details/129010494
这个链接自己编写proc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