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小问题

楼主(2024-08-12):
请问下,这个最简单的LDO结构,理想运放gain=10000,在对负载电流跳变时候,为啥输出电压没有回弹和下降啊,是误差放大器没有起作用吗

网友:
你换成实际的运放就ok了,理想运放相对应的输出也是理想情况。

网友:
你用理想运放的话,输出电流跳变其实就是load regulation了,没有瞬态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