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lvs这些验证结果里爆出来的error坐标存在哪个文件里的?

楼主(2024-08-12):
如题,最近在研究各项验证的输出文件,很多在RVE窗口里显示的信息都存在.summary, .report文件里了,但是始终没找到记录各个error坐标位置的文件,有没有大神来讲解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你如果是用GUI界面跑的,那就在你指定的运行目录下,如果是用命令行跑的,那就是rule里面的相关语句规定的地址位置

网友:
记录在RVE加载的DB文件里

网友(2024-11-18):
我也是想要的

楼主(2025-01-17):
已经找到答案,对drc/lvs或者其它验证结果,想要找到记录error的坐标位置只需打开对应的RVE窗口,然后在.results/report的tab下,将鼠标悬停数秒,会有小文本框弹出即坐标文档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