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抽取lef,boundary以外的pin能抽出来吗

楼主(2024-08-12):
抽取lef,boundary以外的pin能抽出来吗?由于我的顶层是不规则的,但是boundary以外又有需要出的顶层金属的pin,现在就抽不出来boundary的pin,很是恼火

网友A:
把boundary以外的部分做成一个top cell最后合gds试试

网友:
可以抽不规则的lef

网友B:
boundary 我记得形状是可以变的,确实 用abstract 抽lef 可以抽不规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undary 我记得形状是可以变的,确实 用abstract 抽lef 可以抽不规则的

确实可以抽不规则的,但是我目前想抽的是,有一部分pin在boundary以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boundary以外的部分做成一个top cell最后合gds试试

这样又部门pin没有直接接触到boundary,还是抽不出来没有接触到boundary的pin

楼主:
各位,我用abstract抽lef每次都抽不全,io上的pad跟环上的pin基本都抽不出来,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是我哪儿设置不对吗

网友(2024-11-27):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

网友C:
请问我抽的lef总会把没有pin的线也抽出来是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我抽的lef总会把没有pin的线也抽出来是为啥

是obs吗?

网友C:
不是,现在是layout里只有VDDESD和VSSESD两个pin,但是在抽pin的那一步还会多抽AVDD和AVSS的pin,并且识别为signal,问题是我根本没有AVDD AVSS的pin,太苦恼了,OBS里面的内容现在我还看不太懂,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现在是layout里只有VDDESD和VSSESD两个pin,但是在抽pin的那一步还会多抽AVDD和AVSS的pin,并且识 ...

你跑完pins,然后到这个里面去看看呢,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