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语言中是否有旋转图形的函数

楼主(2024-08-12):
大佬们,用skill画pcell中,我需要将部分图形进行旋转操作,不知道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请教一下怎么写,谢谢

有点懵,都会写PCell了,不懂parameter吗?
把rotation定义成一个变量,用cdfCreateParam(cdf_id ...)初始化,?type设为“cyclic",?choices就填rotation的那些值,然后在创建inst之类的时候需要填rotation的地方就用这个变量,后续调PCell就能在parameter那里选不同的rotation了

楼主:
或者有没有将图层进行chop的函数

网友A:
创建时的rotation不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时的rotation不就是?

是创建好了,后期要修改,想写到pcell中直接把图形进行旋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创建好了,后期要修改,想写到pcell中直接把图形进行旋转

那就把rotation写成parame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rotation写成parameter

大佬,请教一下怎么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