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DI带UPF仿真LICENSE问题

楼主(2024-08-12):
请教带upf仿真用verdi需要怎么在license里面加feature?加上PowerAwareSimDebug和PowerAwareAnalysis后整个license就废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服务器时间没设置对,详见
【求助】S家lic 问题 Feature start date is in the future
https://bbs.eetop.cn/thread-974033-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服务器时间没设置对,详见
【求助】S家lic 问题 Feature start date is in the future
https:/ ...

Many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