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m抽取pex

楼主(2024-08-12):
抽的c+cc,怎么只有cc。

楼主:
是太小被忽略了吗

网友A:
pex 的设置呢,截图看看,如果设置没有问题 找一个模块去用pex抽取一下看看,如果还是只有cc
没有c,说明就是设置的问题,自己再好好dbug一下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x 的设置呢,截图看看,如果设置没有问题 找一个模块去用pex抽取一下看看,如果还是只有cc
没有c,说明就 ...

除了图上的。还添加了一个xcell,pex options 里面定义了 power ground的net name就没了!

网友:
没碰到过,应该不会被忽略吧,可能还是楼上说的设置的原因

网友(2024-09-18):
双击你要看的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