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报错--edge-width specified for non-existent conductor "m2"

楼主(2024-08-12):
画电感仿真EMX时报错/home/Tools/EMX/tools.lnx86/emx/bin/64bit/emx: --edge-width specified for non-existent conductor "m2"该怎么解决,问题是版图里根本没用到M2

网友:
我刚好也遇到这个问题,TSMC65nm的金属定义可能是metal2,而不是m2。改一下就跑起来了。

网友:
我也刚好遇到这个问题,TSMC的金属定义应该是metal2。SMIC的金属定义是m2。我改成正确对应的就能跑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