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stb仿真

楼主(2024-08-12):
开关电容放大器的仿真,选择使用tran+stb的仿真,在tran的options中设置writefinal为tran850n.fc,在stb中读tran850n.fc文件,以此来仿真在850n这个时刻电路的增益和稳定性。
在state-file parameters这里有一个prevoppoint的选项,分别勾选yes和no,得到的增益值不一样,想问问大佬们这里应该勾选yes还是no?哪个的结果更准确,以及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A:
为什么不用pac+pst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pac+pstb

后续也用了pss+pstb仿真,但是对于tran+stb仿真还是有上述问题

网友B:
yes啊,prevoppoint就是use operation points computed in the previous analysis. 先跑trans 再跑stb,stb就是在tran结束时候的工作点上进行的,这样你就可以选择tran跑到你想要的状态然后再进行stb。no的话stb仿真就自己跑一遍dc,工作点不一样增益就不一样了。看你需要的是哪个工作点下的stb。另外tran+stb的方法得跟pss+pstb对得上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yes啊,prevoppoint就是use operation points computed in the previous analysis. 先跑trans 再跑stb,stb ...

学到啦,谢谢大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yes啊,prevoppoint就是use operation points computed in the previous analysis. 先跑trans 再跑stb,stb ...

这里可以指定tran中的任意时刻而不是tran结束的时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可以指定tran中的任意时刻而不是tran结束的时刻么?

这个我不会哦,我了解到的都是final op points,包括导出state file的方法也是只有initial 和 final两个点。
翻了下手册,里面也没有提到指定任意点的方法。可能是我没找仔细,你可以仔细看一下手册。

网友(2025-06-22):
引用 网友C:
这里可以指定tran中的任意时刻而不是tran结束的时刻么?

先设置TRAN仿真结束时间即所需特定时刻;再在STB仿真设置中勾选prevoppoint,将时刻状态作为记交流/稳定性分析的直流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