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量产芯片长时间跑之后,基准源会不会变化?

楼主(2024-08-12):
如题,如果量产芯片,目前看内部带隙基准源温度特性是OK的,但是几年长时间跑之后,工艺是否会偏差,导致带隙基准有偏差?

网友:
EM就是验证这个问题的,运行十年,温度125度

网友:
器件Vth会随时间变化的,有的工艺提供aging model评估其影响。

网友:
这个肯定是会有偏差的,所以才有可靠性设计和可靠性仿真验证

网友:
一般来说要根据芯片应用需求进行对应的DFR设计和验证,在满足sign off标准下才能T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