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翻转,virtuoso卡退了怎么回事

楼主(2024-08-12):
翻转画好的与门,virtuoso卡退了,但是翻转其他的就不会卡退,怎么回事,哪位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
重启过吗,我只能说这种肯定是bug问题,重启一下看看吧

网友:
bug,有的你动一下都会闪退,复制一个吧

楼主:
重新画一个PRing、NRing就好了。改了保存的Ring,不能翻转,点翻转就直接卡退,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过吗,我只能说这种肯定是bug问题,重启一下看看吧

试过了,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画一个PRing、NRing就好了。改了保存的Ring,不能翻转,点翻转就直接卡退,离谱
...

你q进ring修改了里面的图层参数?

网友:
oaScan 修复可以吗?

网友:
有没有看在不在格点上?

网友(2024-11-26):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