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鼠标窗口识别显示

楼主(2024-08-12):
请问如何设置,鼠标放置在那个窗口就识别那个窗口,能够对该窗口进行操作?
现在的情况是:当鼠标在schematic窗口进行操作过后,将鼠标移回layout窗口后,需要先点击一下layout窗口,才能对窗口的管子进行操作,否则还是对schematic窗口起作用。我想要的结果是,当鼠标移到layout窗口后直接按快捷键比如M就可以对已经选中的器件进行移动。
请大佬赐教!

网友A:
linux里设置下就行,我这是centos7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里设置下就行,我这是centos7

请问这个是针对桌面吗?我想对virtuoso起作用,我以为是在virtuoso里设置
我现在的设置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是针对桌面吗?我想对virtuoso起作用,我以为是在virtuoso里设置
我现在的设置是这样:

选右边那个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是针对桌面吗?我想对virtuoso起作用,我以为是在virtuoso里设置
我现在的设置是这样:

===针对virtuoso也生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