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 PAD是怎么做的

楼主(2024-08-12):
以前没做过PAD,拿到了工艺厂提供的PAD 和IO 的一些CELL,是需要电路设计好IO 电路,然后我们layout选择对应的cell放好,然后中间填充filler cell吗,还是说我们layout自己拿这些cell去拼一个IO RING呢,很迷惑,需要我们自己拼的话,如何选择,我看文件里定义了数字IO ,模拟IO ,还有power supply cell,具体该怎么用,是不是pad上只放数字/模拟 IO呢

网友A:
肯定是要有电路的,要不然lvs怎么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要有电路的,要不然lvs怎么过?

那就是根据电路选择对应的IO CELL,然后完成IO ring就好吗,所以这些IO CELL的选用也有rd确认吗,那是不是只有数字/模拟 IO 下边放PAD, powe supply这种不需要加pad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根据电路选择对应的IO CELL,然后完成IO ring就好吗,所以这些IO CELL的选用也有rd确认吗,那是不是 ...

根据电路选择对应的IO CELL,然后完成IO ring就好,这些IO CELL的选用也有rd确认。电源也是需要出pad的,需要bonding出去的。否则无法供电。让RD指导你画就行了,这种问题直接去问一下,立刻就有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路选择对应的IO CELL,然后完成IO ring就好,这些IO CELL的选用也有rd确认。电源也是需要出pad的, ...

好的感谢

网友:
根据电路选择对应的IO CELL,然后完成IO ring就好。
规定size放不下,再反馈给电路。

网友(2024-11-09):
正常电路会给一个PAD location,根据那个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