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自举开关非理想导致CDAC不能满量程

楼主(2024-08-12):
  各位大佬,我最近在做一个SAR ADC,CDAC采用上极板采样的Vcm-based方法,使用理想开关电容阵列输出电压就可以到VREF,但连上我的栅压自举开关之后就总差几毫伏。自举开关有效位数啥的性能都还好,就是这一点困扰我很长时间。我猜测是电荷注入在不同输入电压下影响程度不一样导致的,不知道究竟是不是这个原因,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如何才能解决。

测试电路

测试电路

栅压自举开关电路

栅压自举开关电路

采用理想开关CDAC输出电压

采用理想开关CDAC输出电压

采用自举开关CDAC输出电压

采用自举开关CDAC输出电压

网友:
寄生电容导致的

楼主:
请问这有什么办法减轻么?是不是提高单位电容会好一些,但是好像不太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有什么办法减轻么?是不是提高单位电容会好一些,但是好像不太实用
...

底极板采样

楼主:
我明白了,非常感谢。

因为这次结构已经定好了,想看看有没有办法维持上极板采样减小寄生电容影响的方法,看来这对上极板材样确实是个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