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layout XL其他元件的net都对应的上,但是三极管就没有对应呢?如图。

楼主(2024-08-12):
50资产
如图,MOS正确显示net连接,但是三级管没有,且没有连线提示。同时想问一下即使没有提示我按原理图连好后续可以通过LVS吗?

楼主:
C:\Users\yizhiniuma\Pictures\Saved Pictures\1

网友A:
可以,只要按照电路图连接就行

网友B:
三极管看看是不是只有label,没有pin,所以不显示鼠线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要按照电路图连接就行

他有个三极管有net显示,但是对应到原理图是错的 比如那里原本是要接地的,他显示的net是另个三极管的net,net错了也就造成他连线提示错了。这该怎么解决呢请问,或者说不按提示连就按原理图接也是可以通过LVS的吗?新手求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有个三极管有net显示,但是对应到原理图是错的 比如那里原本是要接地的,他显示的net是另个三极管的net ...

update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有个三极管有net显示,但是对应到原理图是错的 比如那里原本是要接地的,他显示的net是另个三极管的net ...

按原理图来是可以过LVS的

楼主:
我之前试过update并没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原理图来是可以过LVS的

就是不管他连线提示了对吧。那我继续连了(主要快画完了才发现这个对不上怕通不过LVS得重画,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看看是不是只有label,没有pin,所以不显示鼠线阿

他是可以显示线的 因为18个三极管里 有一个显示了net然后这个net和原理图比对是错误的 用他有显示连线提醒,然而由于net错误,连线提醒也是错误的。至于为什么其他都没有只有那一个有且是错误的我不懂,且我尝试过connectivity-update来更新net也无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管他连线提示了对吧。那我继续连了(主要快画完了才发现这个对不上怕通不过LVS得重画,崩溃) ...

提示只是方便你连线的  按原理图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示只是方便你连线的  按原理图来没问题的

enen好的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