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ingle inductor bipolar out

楼主(2024-08-12):
support dcm to ccm  ?
Power-Efficient Hybrid Single-Inductor Bipolar-Output DC-DC Converter with Floating Negative Output

mao2020 Power-Efficient Hybrid Single-Inductor Bipolar-Output DC-DC Converter wi.pdf (3.19 MB , 下载次数: 23 )

楼主:
who can upload

單電感正負電壓輸出轉換器之穩態分析
Single-Inductor-Dual-Output Bipolar Converter Steady State Analysis
作者: Tsung-Han Wu
巫宗翰
指導教授: 陳德玉(De-Yu Chen)
關鍵字: 直流電源轉換器,單一電感雙極性輸出電源轉換器,
DC/DC power converters,single-inductor dual-output (SIDO) bipolar  converter,

网友:
是我們實驗室的paper 但是我看到的是另一個學長的名子

楼主:
SIMO SIBMO  这要如何解决切换 2 dide 两边
电感电流 ?
   因为可能 DCM CCM 混再一起阿

楼主(2024-11-02):
SIBMO
对两输出 不同 loading 要如何分配 ?  靠时间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