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ADC输出码字调整的问题

楼主(2024-08-12):
之前听论坛里大佬说可以通过计算ADC的输出数字码,然后直接调整ADC的输出码字达到校准的目的,我想问有没有什么这种方法的资料或者论文,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具体指的是哪种方法,我理解的是不对ADC模拟电路做任何改动,对输出码直接进行统计处理,然后利用统计出的数字特征对ADC的输出码进行校准。如果是这种的话,可以试试搜关键字histogram/statistics-based calibr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具体指的是哪种方法,我理解的是不对ADC模拟电路做任何改动,对输出码直接进行统计处理,然后利 ...

感谢大佬指点,我这边理解的是对输出码字进行线性拟合,通过线性拟合后对ADC的码字进行校准,但是我现在不理解的是校准后是否需要返回电路,对实际电路进行修改已达到校准后得到的码字,如果需要那么该如何修改?

网友:
应该可以对实际电路进行修改,但我不太研究用模拟的方法补偿。一般增益线性误差和电容失配直接改变每位输出码的权重就能对ADC进行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