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700里能不能做一个单端口的axi2axi的异步桥?

楼主(2024-08-12):
放置router,提示错误.

想做一个id位宽是24bit的异步桥.designware/nic400都做不了这么大位宽

网友A:
直接改RTL,可以的

网友:
maybe for good reasons the ID width is limited, not sure when it makes sense to have so many IDs, BTW Fl*xN*c supports up to 20 bi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RTL,可以的

改哪里的RTL?涉及到OoO/OT,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哪里的RTL?涉及到OoO/OT,很麻烦.

ID只是当作总线的数据进行传送, 肯定很容易就能搞定

网友(2025-05-15):
ni700为什么我生成的同参数桥相较于nic400面积会大出很多啊,该怎么调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