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lson电流镜输出阻抗

楼主(2024-08-12):
sansen书上是rds2*gm4*rds4,可是按gray和allen书上来看,输出阻抗都是rds1*gm4*rds4,看了很多推导也都是和gray书上一样的。这里应该以哪个为准呢。

网友:
其實RO2 RO1是一樣的

网友:
1:1的话两个都是一样的

网友A:
没有M3的那种wilson是ro1(>ro2),图里这种ro1和ro2基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M3的那种wilson是ro1(>ro2),图里这种ro1和ro2基本一样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仿真了一下,图中这种结构M1M2(1:1)的ro是基本一样的,没有M3的那种wilsonM1 大约是M2 ro的两倍。

网友:
左边输出电阻为Rout = ro4 + (1 + gme4 * ro4) * ro2,右边的输出阻抗呢?严谨推导一下输出阻抗公式,就明白了。

网友:
右边电路的输出电阻Rout = ro4 + [(1 + gme4 * (1 + gm1 * ro1) * ro4] * ( (1 / gm2) || ro2),你相信是正确的吗?
修订:
输出电阻Rout = ro4 + {1 + [gm4 * (1 + gm1 * ro1) + gmb4] * ro4} * ( (1 / gm2) || ro2)

网友:
可以得到准确Rout表达式,没有近似。
建议参考下面公众号文案,里面有同学讨论,详细给出推导过程。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LL8AxSM4erg7wlUA#rd
Allen教授模集教材共学:第四章

zwtang
2024/8/14

网友:
zwtang
2024/8/15

网友B:
Allen书上没有左边上面二极管的输出阻抗推导出来是对的,画小信号看,至于sansen书上那个你也可以自己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len书上没有左边上面二极管的输出阻抗推导出来是对的,画小信号看,至于sansen书上那个你也可以自己推一 ...

KCL&KVL方法是最笨的方法,而且非常容易整理公式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