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liconsmart标准单元库的characterize

楼主(2024-08-13):
坛里各位大佬好,目前我在进行标准单元库的学习,目前尝试对NAND2D1做characterize失败了,想知道是哪里可能存在问题。这个报错感觉像是没仿真?补充说明,我暂时是准备了NAND、NOR、INV、DFF四种单元1x 2x 4x 8x四种驱动能力的cell相关的模拟版图,暂时只对NAND2D1做了寄生参数提取,采用的仿真器是spectre。

sis_cci> characterize NAND2D1
======================================================
Tue Aug 13 01:37:44 CST 2024: Begin characterize stage
Simulator used is spectre6 Spectre 21.1.0
Simulator command is /tools/Cadence/SPECTRE211/bin/spectre
Optimizing dispatch of 1 cells for efficiency
Warning: Separate cell initialization is not supported for simulator spectre6. Set the  parameter separate_cell_initialization to 'off'. Else some acquisitions for  sequential cells (which require initialization) will fail
Start generating characterization tasks
NAND2D1: generated 9 tasks (9 total)
Using 1 standalone slots
[CDPL] Tasks: 0/9, (0.0%, 0 Cached, 0 Failed); Active Workers: 0, Pending Workers: 1, Elapsed: 0m00s
[CDPL] Tasks: 0/9, (0.0%, 0 Cached, 0 Failed); Active Workers: 0, Pending Workers: 1, Elapsed: 0m10s
[CDPL] Tasks: 0/9, (0.0%, 0 Cached, 0 Failed); Active Workers: 0, Pending Workers: 1, Elapsed: 0m20s
[CDPL] Tasks: 0/9, (0.0%, 0 Cached, 0 Failed); Active Workers: 0, Pending Workers: 1, Elapsed: 0m30s
[CDPL] Tasks: 0/9, (0.0%, 0 Cached, 0 Failed); Active Workers: 0, Pending Workers: 1, Elapsed: 0m40s
[CDPL] Tasks: 0/9, (0.0%, 0 Cached, 0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0m50s
[CDPL] Tasks: 0/9, (0.0%, 0 Cached, 0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1m00s
[CDPL] Tasks: 0/9, (0.0%, 0 Cached, 0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1m10s
[CDPL] Tasks: 0/9, (0.0%, 0 Cached, 0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1m19s
[CDPL] Tasks: 0/9, (0.0%, 0 Cached, 0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1m29s
Warning: Task 399 (delay__B__lh__Y__hl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delay__B__lh__Y__hl__ACQ_1: Error: <type 'exceptions.AttributeError'>: SCSim instance has no attribute 'cleanSplitNetlist' (CDPL-12)
[CDPL] Re-submitting delay__B__lh__Y__hl__ACQ_1 of NAND2D1 (1/1)
[CDPL] Tasks: 1/10, (10.0%, 0 Cached, 0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1m39s
Warning: Task 400 (delay__B__hl__Y__lh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delay__B__hl__Y__lh__ACQ_1: Error: <type 'exceptions.AttributeError'>: SCSim instance has no attribute 'cleanSplitNetlist' (CDPL-12)
[CDPL] Re-submitting delay__B__hl__Y__lh__ACQ_1 of NAND2D1 (1/1)
[CDPL] Tasks: 2/11, (18.2%, 0 Cached, 0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1m49s
Warning: Task 401 (delay__AN__lh__Y__lh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delay__AN__lh__Y__lh__ACQ_1: Error: <type 'exceptions.AttributeError'>: SCSim instance has no attribute 'cleanSplitNetlist' (CDPL-12)
[CDPL] Re-submitting delay__AN__lh__Y__lh__ACQ_1 of NAND2D1 (1/1)
[CDPL] Tasks: 3/12, (25.0%, 0 Cached, 0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1m59s
Warning: Task 402 (delay__AN__hl__Y__hl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delay__AN__hl__Y__hl__ACQ_1: Error: <type 'exceptions.AttributeError'>: SCSim instance has no attribute 'cleanSplitNetlist' (CDPL-12)
[CDPL] Re-submitting delay__AN__hl__Y__hl__ACQ_1 of NAND2D1 (1/1)
[CDPL] Tasks: 4/13, (30.8%, 0 Cached, 0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2m09s
Error:   Task 405 (delay__B__lh__Y__hl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delay__B__lh__Y__hl__ACQ_1: Error: <type 'exceptions.AttributeError'>: SCSim instance has no attribute 'cleanSplitNetlist' (CDPL-12)
Error:   Task 405 (delay__B__lh__Y__hl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Simulation delay__B__lh__Y__hl__ACQ_1.sif for cell NAND2D1 failed: Error: <class 'SCSABase.SimulationFailed'>: Return code of 512 from command 'spectre deck.scs -format psfbin -raw deck.log >&/dev/null'  File /var/tmp/sis.1027.W2.cad52.82599.log may have more details. (SMSC-95) (CDPL-12)
Error:   Task 405 (delay__B__lh__Y__hl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Suppressing 2 more error(s) ... check worker log file (CDPL-12)
[CDPL] Tasks: 5/13, (38.5%, 0 Cached, 1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2m19s
Error:   Task 406 (delay__B__hl__Y__lh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delay__B__hl__Y__lh__ACQ_1: Error: <type 'exceptions.AttributeError'>: SCSim instance has no attribute 'cleanSplitNetlist' (CDPL-12)
Error:   Task 406 (delay__B__hl__Y__lh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Simulation delay__B__hl__Y__lh__ACQ_1.sif for cell NAND2D1 failed: Error: <class 'SCSABase.SimulationFailed'>: Return code of 512 from command 'spectre deck.scs -format psfbin -raw deck.log >&/dev/null'  File /var/tmp/sis.1027.W2.cad52.82599.log may have more details. (SMSC-95) (CDPL-12)
Error:   Task 406 (delay__B__hl__Y__lh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Suppressing 2 more error(s) ... check worker log file (CDPL-12)
[CDPL] Tasks: 6/13, (46.2%, 0 Cached, 2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2m29s

Error:   Task 407 (delay__AN__lh__Y__lh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delay__AN__lh__Y__lh__ACQ_1: Error: <type 'exceptions.AttributeError'>: SCSim instance has no attribute 'cleanSplitNetlist' (CDPL-12)
Error:   Task 407 (delay__AN__lh__Y__lh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Simulation delay__AN__lh__Y__lh__ACQ_1.sif for cell NAND2D1 failed: Error: <class 'SCSABase.SimulationFailed'>: Return code of 512 from command 'spectre deck.scs -format psfbin -raw deck.log >&/dev/null'  File /var/tmp/sis.1027.W2.cad52.82599.log may have more details. (SMSC-95) (CDPL-12)
Error:   Task 407 (delay__AN__lh__Y__lh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Suppressing 2 more error(s) ... check worker log file (CDPL-12)
[CDPL] Tasks: 7/13, (53.8%, 0 Cached, 3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2m39s
Error:   Task 408 (delay__AN__hl__Y__hl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delay__AN__hl__Y__hl__ACQ_1: Error: <type 'exceptions.AttributeError'>: SCSim instance has no attribute 'cleanSplitNetlist' (CDPL-12)
Error:   Task 408 (delay__AN__hl__Y__hl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Simulation delay__AN__hl__Y__hl__ACQ_1.sif for cell NAND2D1 failed: Error: <class 'SCSABase.SimulationFailed'>: Return code of 512 from command 'spectre deck.scs -format psfbin -raw deck.log >&/dev/null'  File /var/tmp/sis.1027.W2.cad52.82599.log may have more details. (SMSC-95) (CDPL-12)
Error:   Task 408 (delay__AN__hl__Y__hl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Suppressing 2 more error(s) ... check worker log file (CDPL-12)
[CDPL] Tasks: 8/13, (61.5%, 0 Cached, 4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2m49s
Warning: Task 398 (leakage_power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leakage_power__ACQ_1: Error: <type 'exceptions.AttributeError'>: SCSim instance has no attribute 'cleanSplitNetlist' (CDPL-12)
[CDPL] Re-submitting leakage_power__ACQ_1 of NAND2D1 (1/1)
[CDPL] Tasks: 9/14, (64.3%, 0 Cached, 4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2m59s
Warning: Task 396 (energy__AN__lh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energy__AN__lh__ACQ_1: Error: <type 'exceptions.AttributeError'>: SCSim instance has no attribute 'cleanSplitNetlist' (CDPL-12)
[CDPL] Re-submitting energy__AN__lh__ACQ_1 of NAND2D1 (1/1)
[CDPL] Tasks: 10/15, (66.7%, 0 Cached, 4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3m09s
Error:   Task 409 (leakage_power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leakage_power__ACQ_1: Error: <type 'exceptions.AttributeError'>: SCSim instance has no attribute 'cleanSplitNetlist' (CDPL-12)
Error:   Task 409 (leakage_power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Simulation leakage_power__ACQ_1.sif for cell NAND2D1 failed: Error: <class 'SCSABase.SimulationFailed'>: Return code of 512 from command 'spectre deck.scs -format psfbin -raw deck.log >&/dev/null'  File /var/tmp/sis.1027.W2.cad52.82599.log may have more details. (SMSC-95) (CDPL-12)
Error:   Task 409 (leakage_power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Suppressing 2 more error(s) ... check worker log file (CDPL-12)
[CDPL] Tasks: 11/15, (73.3%, 0 Cached, 5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3m19s
[CDPL] Tasks: 11/15, (73.3%, 0 Cached, 5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3m29s
[CDPL] Tasks: 11/15, (73.3%, 0 Cached, 5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3m39s
[CDPL] Tasks: 11/15, (73.3%, 0 Cached, 5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3m49s
[CDPL] Tasks: 11/15, (73.3%, 0 Cached, 5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3m59s
Warning: Task 397 (energy__AN__hl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energy__AN__hl__ACQ_1: Error: <type 'exceptions.AttributeError'>: SCSim instance has no attribute 'cleanSplitNetlist' (CDPL-12)
[CDPL] Re-submitting energy__AN__hl__ACQ_1 of NAND2D1 (1/1)
[CDPL] Tasks: 12/16, (75.0%, 0 Cached, 5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4m09s
Warning: Task 403 (energy__B__lh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energy__B__lh__ACQ_1: Error: <type 'exceptions.AttributeError'>: SCSim instance has no attribute 'cleanSplitNetlist' (CDPL-12)
[CDPL] Re-submitting energy__B__lh__ACQ_1 of NAND2D1 (1/1)
[CDPL] Tasks: 13/17, (76.5%, 0 Cached, 5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4m19s
Warning: Task 404 (energy__B__hl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energy__B__hl__ACQ_1: Error: <type 'exceptions.AttributeError'>: SCSim instance has no attribute 'cleanSplitNetlist' (CDPL-12)
[CDPL] Re-submitting energy__B__hl__ACQ_1 of NAND2D1 (1/1)
[CDPL] Tasks: 14/18, (77.8%, 0 Cached, 5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4m29s
Error:   Task 410 (energy__AN__lh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energy__AN__lh__ACQ_1: Error: <type 'exceptions.AttributeError'>: SCSim instance has no attribute 'cleanSplitNetlist' (CDPL-12)
Error:   Task 410 (energy__AN__lh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Simulation energy__AN__lh__ACQ_1.sif for cell NAND2D1 failed: Error: <class 'SCSABase.SimulationFailed'>: Return code of 512 from command 'spectre deck.scs -format psfbin -raw deck.log >&/dev/null'  File /var/tmp/sis.1027.W2.cad52.82599.log may have more details. (SMSC-95) (CDPL-12)
Error:   Task 410 (energy__AN__lh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Suppressing 2 more error(s) ... check worker log file (CDPL-12)
[CDPL] Tasks: 15/18, (83.3%, 0 Cached, 6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4m39s
[CDPL] Tasks: 15/18, (83.3%, 0 Cached, 6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4m49s
Error:   Task 411 (energy__AN__hl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energy__AN__hl__ACQ_1: Error: <type 'exceptions.AttributeError'>: SCSim instance has no attribute 'cleanSplitNetlist' (CDPL-12)
Error:   Task 411 (energy__AN__hl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Simulation energy__AN__hl__ACQ_1.sif for cell NAND2D1 failed: Error: <class 'SCSABase.SimulationFailed'>: Return code of 512 from command 'spectre deck.scs -format psfbin -raw deck.log >&/dev/null'  File /var/tmp/sis.1027.W2.cad52.82599.log may have more details. (SMSC-95) (CDPL-12)
Error:   Task 411 (energy__AN__hl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Suppressing 2 more error(s) ... check worker log file (CDPL-12)
[CDPL] Tasks: 16/18, (88.9%, 0 Cached, 7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4m59s
Error:   Task 412 (energy__B__lh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energy__B__lh__ACQ_1: Error: <type 'exceptions.AttributeError'>: SCSim instance has no attribute 'cleanSplitNetlist' (CDPL-12)
Error:   Task 412 (energy__B__lh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Simulation energy__B__lh__ACQ_1.sif for cell NAND2D1 failed: Error: <class 'SCSABase.SimulationFailed'>: Return code of 512 from command 'spectre deck.scs -format psfbin -raw deck.log >&/dev/null'  File /var/tmp/sis.1027.W2.cad52.82599.log may have more details. (SMSC-95) (CDPL-12)
Error:   Task 412 (energy__B__lh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Suppressing 2 more error(s) ... check worker log file (CDPL-12)
[CDPL] Tasks: 17/18, (94.4%, 0 Cached, 8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5m09s
Error:   Task 413 (energy__B__hl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energy__B__hl__ACQ_1: Error: <type 'exceptions.AttributeError'>: SCSim instance has no attribute 'cleanSplitNetlist' (CDPL-12)
Error:   Task 413 (energy__B__hl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Simulation energy__B__hl__ACQ_1.sif for cell NAND2D1 failed: Error: <class 'SCSABase.SimulationFailed'>: Return code of 512 from command 'spectre deck.scs -format psfbin -raw deck.log >&/dev/null'  File /var/tmp/sis.1027.W2.cad52.82599.log may have more details. (SMSC-95) (CDPL-12)
Error:   Task 413 (energy__B__hl__ACQ_1 of NAND2D1) failed on W2 (cad52): Suppressing 2 more error(s) ... check worker log file (CDPL-12)
[CDPL] Tasks: 18/18, (100.0%, 0 Cached, 9 Failed); Active Workers: 1, Pending Workers: 0, Elapsed: 5m19s
Long task: NAND2D1::energy__AN__hl__ACQ_1 50.00 seconds

楼主:
Failed Task列表中也有我这个NAND2D1,所以应该生成的Lib是错误的。谢谢了!

楼主:
补充,胡乱问了下GPT,确实不会这个单元库,回答如下:
从错误日志来看,问题似乎出在使用 SCSim 进行仿真时,工具无法正确处理 cleanSplitNetlist 这个属性。具体错误信息表明,SCSim 实例中没有 cleanSplitNetlist 这个属性,这导致了仿真任务的失败。此外,返回代码 512 表示在调用 spectre 仿真器时出现了问题。

可能的原因和解决方案
cleanSplitNetlist 属性问题:

这个错误可能是由于使用的仿真脚本或工具版本不支持 cleanSplitNetlist 这个属性。
解决方案: 尝试在仿真脚本中禁用或删除与 cleanSplitNetlist 相关的配置,或者检查是否有其他替代方法来处理分割网表(split netlist)。
SCSim 版本兼容性问题:

SCSim 是仿真控制器,可能与当前使用的 spectre 版本不完全兼容,这会导致仿真任务失败。
解决方案: 确认使用的 spectre 仿真器与 SCSim 版本是兼容的。如果不兼容,考虑升级或降级仿真器版本,或检查工具的补丁更新。
Spectre 命令路径问题:

错误信息中的 Return code of 512 表明 spectre 命令在运行时遇到了问题。可能原因包括路径设置错误、缺少文件权限或命令选项错误。
解决方案: 检查并确保 spectre 的路径和命令参数正确设置,确保系统有足够的权限运行该命令。尝试在终端中手动运行仿真命令 spectre deck.scs -format psfbin -raw deck.log,查看是否有更多的错误信息。
日志文件检查:

错误信息提到了日志文件 /var/tmp/sis.1027.W2.cad52.82599.log,这个日志文件可能包含更多的详细信息,可以帮助你更深入地了解问题。
解决方案: 打开并查看该日志文件,检查是否有更详细的错误描述或提示。根据日志信息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修正。
环境配置问题:

有时候,环境变量或仿真器路径设置不当也会导致仿真失败。
解决方案: 确认所有环境变量和路径配置正确无误,特别是 SPECTRE 和 SCSim 的相关设置。

感谢大佬们!

网友A:
从报告上看spectre deck.scs -format psfbin -raw deck.log 这条实际执行的仿真命令未完成就报错了,你可以手动在终端执行这条命令看是否能仿真成功,如果不能,看网表到底哪里错了,看看是不是simulator_options里是否加了一些不适合的参数,或者simulator_cmd格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报告上看spectre deck.scs -format psfbin -raw deck.log 这条实际执行的仿真命令未完成就报错了,你可以 ...

感谢大佬,目前我排查下来第一个问题应该是网表的问题,我直接-ext .pex.netlist了。这个可能是不行的,必须用.scs的网表?我先自己再尝试一下

sis_cci> import -netlist_dir my_library/netlists -ext .pex.netlist
================================================
Tue Aug 13 15:57:36 CST 2024: Begin import stage
Importing cell netlist(s)
Running FR on cells: NAND2D1
Invoking FR to find out the functionality of all the cells...Please wait ...
Importing cell NAND2D1 ...
Loading /tools/Synopsys/siliconsmart/T-2022.03-SP2-1/linux64/lib/libfinesim.so
Warning: Cannot find subckt 'NAND2D1' in netlist file '/data/chendy/SiliconSmart_stdlib/my_library/netlists/NAND2D1.pex.netlist'
Parsing SPICE netlist(s) for cell 'NAND2D1': /data/chendy/SiliconSmart_stdlib/my_library/runtime/fr/netlists/NAND2D1.pex.netlist
Netlist for cell NAND2D1 already exists, skipped.
Cell NAND2D1 already exists, updating timing and power models.
Warning: Warning: skipping FR. The instance file for cell 'NAND2D1' will not be updated
**** FR Summary ****
Import completed. 0 of 1 cells recognized fully. 0 cell(s) may be incomplete. 0 cell(s) failed. 1 cell(s) could not be updated.
The following cell(s) could not be updated
NAND2D1
Please see /data/chendy/SiliconSmart_stdlib/my_library/runtime/fr/fr.cad52.23792.log for more info...
Completed 1 tasks (1 successful, 0 failed, 0 killed) covering 1 cell(s).
Results summary:
  Cell NAND2D1: 1 total tasks, 1 completed (0 cache hits), 0 killed, 0 failed, 0 remaining.
Tue Aug 13 15:57:36 CST 2024: Done import stage (Elapsed: 0 seconds | 0.00 hours  Memory: 966.48MB)

楼主:
目前检查下来,应该首先是网表import的问题,看了论坛经验基本都是要用spectre生成.scs的网表信息,我先尝试一下。
sis_cci> import -netlist_dir my_library/netlists -ext .pex.netlist
================================================
Tue Aug 13 15:57:36 CST 2024: Begin import stage
Importing cell netlist(s)
Running FR on cells: NAND2D1
Invoking FR to find out the functionality of all the cells...Please wait ...
Importing cell NAND2D1 ...
Loading /tools/Synopsys/siliconsmart/T-2022.03-SP2-1/linux64/lib/libfinesim.so
Warning: Cannot find subckt 'NAND2D1' in netlist file '/data/chendy/SiliconSmart_stdlib/my_library/netlists/NAND2D1.pex.netlist'
Parsing SPICE netlist(s) for cell 'NAND2D1': /data/chendy/SiliconSmart_stdlib/my_library/runtime/fr/netlists/NAND2D1.pex.netlist
Netlist for cell NAND2D1 already exists, skipped.
Cell NAND2D1 already exists, updating timing and power models.
Warning: Warning: skipping FR. The instance file for cell 'NAND2D1' will not be updated
**** FR Summary ****
Import completed. 0 of 1 cells recognized fully. 0 cell(s) may be incomplete. 0 cell(s) failed. 1 cell(s) could not be updated.
The following cell(s) could not be updated
NAND2D1
Please see /data/chendy/SiliconSmart_stdlib/my_library/runtime/fr/fr.cad52.23792.log for more info...
Completed 1 tasks (1 successful, 0 failed, 0 killed) covering 1 cell(s).
Results summary:
  Cell NAND2D1: 1 total tasks, 1 completed (0 cache hits), 0 killed, 0 failed, 0 remaining.
Tue Aug 13 15:57:36 CST 2024: Done import stage (Elapsed: 0 seconds | 0.00 hours  Memory: 966.48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