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原理图 schematic 报warning但是不显示黄叉

楼主(2024-08-13):
如图所示,显示有3个warning,但是只有连线上显示的有黄叉,I1电流源上的就没有显示,请问大家这个应该在哪设置或者改一下什么呢,谢谢!

网友A:
不是没有显示,而是marker被symbol上的pin覆盖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没有显示,而是marker被symbol上的pin覆盖住了

但是发现把sybmol移开之后原处也只有一个小红框,不是那种黄叉,请问这个可以改吗

网友B:
你把这个线连出来就能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这个线连出来就能看到了

哈哈哈就是怕万一有没连线的想让他直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