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瞬态电流是否会烧断mos器件的问题

楼主(2024-08-13):
我在adc设计中跑tran发现Strong-arm比较器在一个1um x 180nm的管子上会通过一个比较大(3mA)左右的瞬态电流,请问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是否可能会导致mos管烧毁?

工艺为smic.18

网友A:
有这种风险   这种对瞬态脉冲的可靠性设计可以参照ESD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风险   这种对瞬态脉冲的可靠性设计可以参照ESD设计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风险   这种对瞬态脉冲的可靠性设计可以参照ESD设计

这个是strong-arm的结构,粉色圈里头那两个管子的电流比较大,gate接到的是高频CLK信号,想请教一下这两个管子有没有什么保护的思路

网友B(2024-10-08):
看3mA持续时间,持续时间ps级别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3mA持续时间,持续时间ps级别不会。

ok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