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put.scs没有识别到自己建的原理图

楼主(2024-08-13):
跑前仿报错"input.scs" 22: The instance `I129' is referencing an undefined model or subcircuit, `subcircuit'. Either include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definition of `subcircuit', or define `subcircuit' 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ion.
查看发现input.scs中只能识别我画的symbol(I129),但是symbol对应的schematic识别不到.

input.scs

input.scs

楼主:
解决了,重新复制了一个cellview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重新复制了一个cellview

网友A(2024-09-26):
引用 楼主:
解决了,重新复制了一个cellview

重新复制? 我这咋没用,也是报这个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复制? 我这咋没用,也是报这个错

你试一下把复制了的cellview删除,然后virtuoso重启,再copy一个新的cellview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试一下把复制了的cellview删除,然后virtuoso重启,再copy一个新的cellview

我好像不是这个问题,更改了一下setup 里面的environment 顺序就好了

网友(2025-10-23):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不是这个问题,更改了一下setup 里面的environment 顺序就好了

感谢,我把schematic放前面就没报错了